[求助] 小白求问怎么用ila抓uart串口信号

楼主(2020-09-05):
我使用FPGA板子上的io搭了个串口,但是一直不稳定,所以想用在线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但是串口速率比较低,用板子的晶振时钟太高了,看不到后面的信号,但是我用自己生成的分频时钟,信号根本触发不了,求问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ILA怎么抓这种低速信号。

BUFG BUFG_inst (
.O(clk_out), //时钟缓存输出信号
.I(clk_div) // /时钟缓存输入信号
);

ila_0 your_instance_name (
        .clk(clk_i), // input wire clk

        .probe0(uart_rx_i), // input wire [0:0]  probe0
        .probe1(uart_tx_o) // input wire [0:0]  probe1
);

这是我ILA例化部分的程序

网友A:
ila的采样时钟你自己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完全可以用串口的波特率时钟来作为ila的采样时钟,如果你仅仅是抓串口端口信号

网友B:
ila_0例化clk输入的clk_i是哪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la_0例化clk输入的clk_i是哪儿来的?

是晶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a的采样时钟你自己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完全可以用串口的波特率时钟来作为ila的采样时钟,如果你仅仅是抓串 ...

但是我加时钟要求时钟必需是free running clock,我用PLL生成的时钟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2023-03-14):
楼主问到了吗,我也有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