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真Warning处理

楼主(2020-09-05):
用VCS进行时序后仿真,出现以下Warning,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处理啊?
Warning-[SDFCOM_NTCDTL] 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
../../A_doctor/smic_55nm_lib/stdcell/SCC55NLL_HS_RVT_V2p0c/verilog/scc55nll_hs_rvt_neg.v, 27699
instance: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subsys_perips.u_sirv_ppi_fab.u_sirv_gnrl_icb_buffer.u_sirv_gnrl_cmd_fifo.dp_gt0_fifo_rf_1__fifo_rf_dffl.clk_gate_qout_r_reg_2.latch
  Negative Timing Check delay of signal "posedge CK" is "11",
  which is larger than module path delay "10"

PS:在vcs编译的时候加了 +neg_tchk -negdelay选项

网友A:
+no_tchk_msg即可,这种告警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_tchk_msg即可,这种告警没有关系。

但是VCS会按照.v里的specify来进行时序检查,那么就有可能违例啊。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这种警告可忽略,没啥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警告可忽略,没啥影响。

我这边仿真的时候,他使用的时序延时不是sdf里指定的内容,而是像他警告提示那样使用的延时,这个延时不是仿真模型的值,是出现违例单元的一个负延时值。同时出现一个没有报错的时序违例,波形上看起来完全错误,但是工具一点错都没有报。DFF的CK-Q的IOPATH值用的是RN-CK的负时序值。目前怀疑是后端网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仿真的时候,他使用的时序延时不是sdf里指定的内容,而是像他警告提示那样使用的延时,这个延时不 ...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PT导sdf文件的时候,把负时序变成0。因为仿真工具没有办法把负时序当成0处理,导致各种时序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PT导sdf文件的时候,把负时序变成0。因为仿真工具没有办法把负时序当成0处理,导致各 ...

PT导sdf文件的时候? 您的意思是从PT导出sdf文件时,将负延时变为0.  ?  请问用的命令是什么啊?    谢谢!

网友B(2020-10-29):
write_sdf -no_nega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ite_sdf -no_negative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A:
+no_tchk_msg即可,这种告警没有关系。

你好,我这边加了这条命令,但还是有警告出现,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rite_sdf -no_negative

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检查negative timing check?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检查negative timing check?

这个命令是把负时间改成0

网友(2024-12-25):
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