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真Warning处理

楼主(2020-09-05):
用VCS进行时序后仿真,出现以下Warning,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处理啊? PS:在vcs编译的时候加了 +neg_tchk    -negdelay选项

网友A:
编译+warn+noSDFCOM_NTCDTL,如果这个有误看下user guide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warn+noSDFCOM_NTCDTL,如果这个有误看下user guide的用法

好的,谢谢回复!!!最后看了哈,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不影响仿真的结果。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加vcs negdly选项的,不加的话仿真不会允许hold为负,会自动将hold 负值都设为0;如果你时序紧的话,会报error,实际设计是OK的,徒增加debug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加vcs negdly选项的,不加的话仿真不会允许hold为负,会自动将hold 负值都设为0;如果你时序 ...

加了,都加了。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