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桌面】深夜奉献,开箱即用的novnc(比nvc更快更方便,通过浏览器访问linux)

楼主(2020-09-06):
1.部署vncserver

   yum -y install tigervnc-server
2.开放端口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6080/tcp --permanent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5901-5910/tcp --permanent
3.下载附件的文件,解压
3.在确保vncviewer能够正常连接后,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PATH=$PATH:yourNovncDir/bin

4.启动:
   novnc -p 6080 -t token
   如果没有token,可省缺,按照工具提示会生成
   在生成token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指定多个用户,用逗号“,"隔开即可,工具会默认从5902计算vncserver的端口号

5.启动完成后,token中存在的用户通过putty ssh远程过去,按照端口号启动一个vncserver即可
如图中提示的时5902,则
vncserve :5902

6.复制红色的连接到另一台电脑,无论windows还是linux,只要属于同一个局域网或者做了端口映射,打开浏览器粘贴过去,即可出现如下窗口
7.点击连接,输入启动vncserver时设置的密码即可。

8.分辨率自动适应点击右侧齿轮->缩放模式->远程调整大小

链接:https://【OCAD】pan.baidu.【OCAD】com/s/19o_Yec2xfmKpJPJjgUJcqg
提取码:lc23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e

网友A:
能讲一下这是什么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这是什么工具吗?

通过浏览器访问Linux桌面的

网友:
工具不错,推荐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apache guacamole功能更强大

网友B:
谢推荐!Apache Guacamole实际用起来和VNC比,是否更流畅?

网友:
个人推荐的远程桌面方案:Cendio Thinlinc,可以认为是TigerVNC和noVNC的商业版,5人以下共同使用免费无需License,安装简单方便,可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
多谢分享。尝试下各种远程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推荐!Apache Guacamole实际用起来和VNC比,是否更流畅?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文档,使用还是不错的,VNC RDP SSH TELNET都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文档,使用还是不错的,VNC RDP SSH TELNET都可以支持

谢谢!

网友D:
请教一下,报上面的错误信息,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试试 www点deos点com点cn的方案。!

不是单纯的一个工具,是完整的解决方案。
包含集群管理,调度,监控,报表,协同,安全管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报上面的错误信息,需要怎么解决?

看起来是后台的问题,你把novnc 112行最后的&符号删除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0-10-18):
Linux 里面一堆和谐的东东, 连vnc上网,不怕软件自动找妈吃饭?

网友(2020-12-14):
通过浏览器访问Linux桌面的?

网友(2021-08-27):
WEB版 远程 好东西啊! 谢谢分享

网友(2024-09-05):
共享没有了

网友:
链接被和谐了~ 有时间补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