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AR ADC和sigma delta ADC哪个面积大?

楼主(2020-09-08):
在相同精度和转换速度下,我只知道SAR ADC功耗更小,但是因为面积也是设计的一个指标约束,我在想,SAR ADC占用的面积会怎么样?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看论文的时候,看到的都是delta sigma调制器相关的,完整的ADC应该还包括数字抽取滤波器部分,在计算delta sigma ADC面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模拟部分加上数字部分一起的?

网友:
相同精度怎么可能,谁能把sar做到24bit以上,而且sar面积可是一倍一倍的翻

网友A:
sar有效位数提高一位,电容面积大四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r有效位数提高一位,电容面积大四倍

嗷嗷,那16bit以上时,delta sigma ADC面积和SAR ADC相比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嗷嗷,那16bit以上时,delta sigma ADC面积和SAR ADC相比怎么样呢?

16位以上,基本上做不了SAR

网友(点评):
32, 24-bit sar都有了 建议了解下 LTC2500-32, LTC 238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以上,基本上做不了SAR

我去ADI看了下LTC2500-32,确实是32位的,感觉很不可思议。
虽然有提到是SAR ADC,但是最上面明确说明芯片是过采样ADC,而且还带有可配置的数字滤波。所以感觉应该是SAR和noise shaping混合架构的,单纯的SAR ADC感觉做不到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