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MX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06):
大家好,VCS MX做VHDL与VERILOG混合仿真的时候,报了一个错误,/usr/bin/ld cannot find -lncurses,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缺少ncurses 装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ncurses 装个就好

多谢,让IT帮忙装了这个,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借楼发个我碰到的vcs仿真中的问题,错误报告如下:
Inconsistency detected by ld.so: ../sysdeps/x86_64/dl-machine.h: 519: elf_machine_rela_relative: Assertion `ELFW(R_TYPE) (reloc->r_info) ==R_X86_64_RELATIVE' failed!
Note: Execution of simv exited with code 127

貌似是系统的问题,目前装的ubuntu16.04搭配vcs mx 2014,之前都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冒出这个问题了,网上搜索了也不得其解,看论坛里大神是否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试试:ubuntu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