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求助

楼主(2020-09-07):
我想输出一个mos的参数比如vth,region,gm等,语句应该怎么写?
lv9这样的写法没有region这个项目.因此想问各位大神,输出语句应该怎么写?
region=OP(“/nm0”  “region”)这样好像输出不了region的结果。

网友A:
.probe lv9(m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e lv9(mm0)

您好,感谢回复,lv9 代表的是vth,我想用直观的那种语句,这样mos的所有参数都能输出的这种包括vod,region等等,请问您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e lv9(mm0)

您好,感谢回复,lv9 代表的是vth,我想用直观的那种语句,这样mos的所有op参数比如region,vod等等都能输出的这种,请问您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似乎没这个功能
不过
以下供参考

网友A:
其实你想要的东西查.lis文件就都很清楚,不过每次比较麻烦就是了

网友:
可以用python脚本语句去对LIS文件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要的东西查.lis文件就都很清楚,不过每次比较麻烦就是了

.lis 文件里面是有,我跑出来好像不是所有的参数都会有出来,用ADE 我知道直接可以 print--- dc oprational point,那么里面所有mos的参数都会出来的,我记得我也写过用这种方式可以得到结果,不过我现在的软件没办法用,所以才想问一问的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how about biaschk  ?

.biaschk mos region=saturation name=x1.m1 mname=nch name=m2.

BIASCHK MOS [region=cutoff|linear|saturation].

网友(2021-06-08):
请问楼主,找到如何print处region的方法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