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T65电流密度的两个规则怎么用

楼主(2020-09-07):
第一次用T65工艺,看到电流密度有两个规则,一个是金属线长度决定,另一个是via数决定,如下图
我现在需要从OD打contact与via1到M2,如果按照第二个规则(只有第二个有ct),ct与via的电流密度满足了,但M1不满足,但如果看第一个规则M1是满足的(一个x4,一个x2)。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中间金属M1需要看哪个规则?

网友A:
你多大的电流啊,大电流的话有位置还是尽量多放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的电流啊,大电流的话有位置还是尽量多放通孔

你好,MOS管finger结构,算下来每指大约0.6mA,via的电流密度可以满足,但金属M1的电流密度根据两个规则一个满足一个不满足,应该看哪个呢?需要再分多点以降低每指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