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为什么调用的元器件属性设置没有了吗?提示Time for feature model_playback has expired ....

楼主(2020-09-07):
有人知道为什么属性没有了吗?提示Time for feature model_playback has expired 谢谢

网友(2021-01-01):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求问,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你的报错,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大小写有没有关

网友(2023-02-23):
求助最后怎么解决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