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中测试覆盖率较低,一般提高测试覆盖率的思路

楼主(2020-09-07):
测试覆盖率中AU占比百分之十,
导致测试覆盖低,各位前辈能否提供一下提高测试覆盖率的思路

网友:
AU中的什么类型?
一般先分析哪种类型占比最大,再看是修改ATPG命令还是修改设计or增加DFT逻辑
比如由于BlackBox引入的就可以尝试RAM-sequencial ATPG;
如果是由于组合逻辑过于复杂而且scan cell比例又很低,就要改design,或加入testpoint

网友:
可以用ATPG工具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再想办法。
1,可以降低压缩率
2,加入TP
3,减少shadow logic回路。

网友(2021-01-22):
Scan覆盖率百分之多少比较何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