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2ndpg route 问题

楼主(2020-09-07):
请教一下:innovus在route 2ndpg 时,power 是用的顶层厚金属M6,2ndpg cell pin是M2,当他直接连到顶层直接打孔,工具按照信号线只打一个孔。比如是M4 连过去,就打一个via45, via56. 但是这样在layout DRC check就会有violation,当M5或者M6超过一定宽度时候,要求打至少4个孔或者9个孔这种rule。想问一下,在PR阶段,怎么去告知工具,能根据相应的宽度的金属层 ,去打相应rule的孔的个数。非常感谢!

网友A:
NDR rule 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R rule 设好

请问是要单独设置具体的孔吗?如下,
add_ndr -name *** -via {} 指定好孔的名字。

网友:
-width ,-generate_via 就行了。这个根据你的金属线宽度自动产生孔

网友(2022-09-15):
你好,我现在有个类似的问题,我用顶层金属打到followpin的金属1上都是单排via,原因是followpin就够一排via的宽度,现在我需要让它的top via变成双排via,这个有办法改吗?因为顶层是厚金属需要top via 2X2以上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