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测电阻值和Wl问题

楼主(2020-09-07):
修改了电阻的形状 电阻值都是正常没有改变
但是跑LVS的时候 它检测的是电阻的w和L  这该怎么办
在对应的LVS文件中 什么地方有选择修改的地方

网友:
同样过来学习

网友:
LVS 文件中电阻部分应该有类似 PROPERTY R R
                                                           R W
                                                           R L
不要检测哪个就把哪个注释掉

网友:
如果不是矩形的话大概率WL也是不过的,建议还是把WL和R都打开,仔细比对LVS report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