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示波器如何对通道隔离度进行测试

楼主(2020-09-07):
今天有个使用麦科信示波器的朋友问我,说示波器参数表里有一个通道间隔离度,显示大于等于40分贝,问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来讲讲示波器通道间隔离度参数表达的含义以及如何测量自己示波器的通道间隔离度。
我们知道,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示波器,都是通道间不隔离的,也就是共地的。因此通道与通道之间必然就会存在串扰。串扰是一个通道上的信号影响另一通道程度的量度。在理想的情况下,通道之间应该互不干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两条信号线之间的耦合、互感和互容会引起信号线上的噪声,因此串扰是无法避免的。而通道间隔离度就表达了这个通道间的干扰是在什么范围,数值越大,说明抗干扰越强。

那么具体要如何测量呢?
我们给示波器的通道一接入一个正弦波信号,作为干扰通道,调节通道一的垂直档位,使得波形尽量占满整个示波器屏幕。然后将通道二的垂直档位调到最小,通道衰减比设为1X,通道二作为被干扰通道,同时保证通道二没有接入任何信号。调节示波器的时基档位,使得通道一的信号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在屏幕中。
打开示波器的测量选项,得到通道一和通道二的幅值。
此时通道一的垂直档位为500mV/div,幅值是3510mV。通道二的垂直档位为1mV/div,幅值是0.74mV。
通道隔离度的计算公式是:
其中,K1表示通道一的垂直档位, K2表示通道二的垂直档位,A1表示通道一的信号的幅值,A2表示通道二的信号的幅值。对数部分计算可得约为6.38,因此示波器此时的通道隔离度是127.6dB,满足参数表中≥40dB的值。
示波器的通道隔离度越大,通道之间的串扰也就越小,测试自然也就越精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自己手中的示波器简单的测试和计算一下哦。

网友:
好专业的解释,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A:
多谢分享,但是有个疑问,既然通道一显示数值为3.51V,通道二幅值是0.74mv,这就是他们真实值呀,不需要乘以垂直刻度呀,那么它们之间幅值之比就是3510/0.74,所以隔离度应该只有73dB。希望能解释下为什么需要乘以垂直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但是有个疑问,既然通道一显示数值为3.51V,通道二幅值是0.74mv,这就是他们真实值呀,不需要乘 ...

示波器的垂直档位会影响测量出来的值,不同档位下测量出来的值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