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栅和衬底接同一电位有啥用?

楼主(2020-09-07):
研究别人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些两部分电路连接点用了栅和衬底都接地的NMOS,这到底有啥用处,这个管子不是不可能导通的吗?

网友A:
我遇到过在电路设计时,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者匹配的地方,需要一个开关管使用的NMOS,但是功能上不需要它导通,就会直接接地。你只给了一个管子连接情况,整体电路干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在电路设计时,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者匹配的地方,需要一个开关管使用的NMOS,但是功能上不需要它 ...

是个偏置电路,产生参考电压的

网友:
这个管子箭头是s端,你为啥这样放

网友B:
Dummy呗。这种东西应该很常见,除非你的电路里只有一个这样的管子,否则我认为它只是普通的dummy,填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呗。这种东西应该很常见,除非你的电路里只有一个这样的管子,否则我认为它只是普通的dummy,填空用的 ...

只有三四个吧,不知道是不是dummy

网友C:
一般dummy的SD也会接在gnd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dummy的SD也会接在gnd上的

也不是一定能接gnd。比如两个管子的finger之间插个dummy隔开,那SD都不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一定能接gnd。比如两个管子的finger之间插个dummy隔开,那SD都不是gnd
...

那您说的这种情况的dummy的DS是接哪里啊?

网友:
这种管子,源漏不是一个电位,如果确定是NMOS管,一般很可能是本征管或者耗尽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dummy的SD也会接在gnd上的

不一定,dummy经常是看layout怎么连接方便

网友:
当电容? 关闭状态,Coff(between D and S)在电路里。

网友:
做dummy或者option预留

网友D:
可能是dummy;
这种连接一般没啥用,如果layout允许的话,你可以删除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dummy;
这种连接一般没啥用,如果layout允许的话,你可以删除它;

OK,谢谢解答。

网友(2020-12-22):
如果G,S,B都接地,D端接I/O,就是ggNMOS用来做ESD的

网友(2022-05-28):
这玩意是通过衬底和栅极产生一个Nwell漏电用的!可以出很小的电流不用其它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