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芯片端口的TLP等级可以打很高,但是HBM却很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07):
esd的分立器件TLP可以达到15A以上,把独立器件用到芯片以后,TLP反而能达到更高,有20A+,甚至30A+。但是测试HBM的时候等级却很低,可能都只有4KV左右。也不满足1.5倍的关系。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很大的可能性是内部电路先坏了,ESD器件不能很好地保护内部电路。

网友:
TLP打到20A,一般SHORT状态下,最达20A,除非芯片打坏了,打到20A的,如果芯片还好的话,照这样算的话要30KV的HBM的,设备最大就8KV,不可能只打4KV就坏的,

网友A:
在测试HBM时,有直接测试过8KV没?而不是从低往上测试

网友:
看起来是写的电流数据少了个小数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测试HBM时,有直接测试过8KV没?而不是从低往上测试

HBM直接打8KV没有问题的啊,测试后会自动测I/V曲线的,I/V曲线测试通过的话,就说明没有问题啊,没有通过,说明器件就打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BM直接打8KV没有问题的啊,测试后会自动测I/V曲线的,I/V曲线测试通过的话,就说明没有问题啊,没有通过 ...

那你这个测试结果是,4KV以前,和8KV之后,ESD没有问题,在4KV~8KV 测试时,ESD 的HBM测试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测试结果是,4KV以前,和8KV之后,ESD没有问题,在4KV~8KV 测试时,ESD 的HBM测试失效?

...

我们芯片过不了8KV,4KV左右漏电就开始飘,但是测TLP明明能打20A左右漏电都没问题,是测同一款芯片的同一个IO-GND,这就感到很奇怪,我印象中HBM波形和TLP波形没这么大差异吧。

网友:
IO to GND 的HBM 你也是单Pin测试的吗?还是IO捆绑在一起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芯片过不了8KV,4KV左右漏电就开始飘,但是测TLP明明能打20A左右漏电都没问题,是测同一款芯片的同一 ...

我们芯片过不了8KV,4KV左右漏电就开始飘,但是测TLP明明能打20A左右漏电都没问题,是测同一款芯片的同一个IO-GND,这就感到很奇怪,我印象中HBM波形和TLP波形没这么大差异吧。

这个和ESD结构和内部电路相关
1),TLP能打到20A,是只打了Positive脉冲还是,Positive/Negative脉冲

2),内部电路脆弱点,在TLP脉冲测试时,不会表现出来

网友:
从上升时间来看,IEC61000也严格得多, 比如IEC61000规定1ns之内完成升压, 30ns内放完大多数的测试能量, HBM规定的上升时间则是25ns内. 很可能能通过HBM的产品在做IEC61000测试时, 安全机制还没有被激活就挂掉了.

网友:
呃。。。我好像看错问题了。

网友C(2020-10-14):
看看TLP20A时候电压是多少,是否超过device bd volatge了。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C:
看看TLP20A时候电压是多少,是否超过device bd volatge了。

是啊,在电路中当ESD器件过电流时,我们要计算整个电流通路上的压降,算上金属走线等寄生电阻,会使得器件的“等效导通电阻”变大,那当钳位电压即便等于device bd volatage时,失效肯定达不到20A 15A那么高。

网友(2021-09-27):
学习了,虽然了解的不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