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小白,请教大佬。

楼主(2020-09-07):
就是以及接触版图近一年了,大致会画了。后续应该学习什么呢,请教大佬!
目前我是打算学习一些脚本,比如skill、perl之类的。

网友:
还是通过不同类型版图积累经验,debug经验把,如果有兴趣的话学习脚本

网友:
问你师傅

网友A(2020-11-12):
同问,没有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没有师傅

多画不同工艺不同电路图debug

网友:
多做,多看,多学,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