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tchk Database问题

楼主(2020-09-07):
一个数模混合的设计,顶层查LVS时ERC报出下面的错误,点定位就把模拟模块框住了。模拟单独查时没有这类错误,请问这些错误是检查什么的?有什么思路修改吗?

LVS的ERC错误

LVS的ERC错误

网友:
软连接问题,应该有多个地(数字地、模拟地),看工艺文件,用什么隔离。

网友:
就按报告说的,你把那个“S”option打开,仔细检查一下基本自己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2021-05-24):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头雾水

网友:
估计是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大衬底连接在一起了,没有形成物理隔离。

楼主:
交给模拟的同事了,反馈说是隔离要接模拟的地

网友(2022-11-02):
引用 楼主:
交给模拟的同事了,反馈说是隔离要接模拟的地

感谢,隔离环seal ring接地,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