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sv为什么要有x这一状态,这一状态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0-09-08):
如题。
我想的是x态是为了模拟现实中芯片没有初始化的状态,也就是芯片里面节点和寄存器的随机状态。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随机值,反而用x态来表示呢?用它的意义何在?

网友A:
仿真可以用2态增加仿真性能,电路如果纯粹-01,有可能出现假正状态,无法描述异步电路这种亚稳态传播,0,1会稳定下来肯定在状态机下面,如果仿真不充分,可能就是假正,x态传播,就能马上发现。。。这个只是一个点,还有很多。

网友:
亚稳态又有何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用2态增加仿真性能,电路如果纯粹-01,有可能出现假正状态,无法描述异步电路这种亚稳态传播,0,1 ...

恩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用2态增加仿真性能,电路如果纯粹-01,有可能出现假正状态,无法描述异步电路这种亚稳态传播,0,1 ...

那是不是就是说,电路使用的信号,在验证平台需要被表示的话使用logic就比较好,而验证平台增加的,就使用bit这种二值逻辑信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