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推导ldo片外电容提供主极点

楼主(2020-09-08):
怎样推导ldo片外电容提供主极点

网友:
片外电容提供主极点的方法很不安全,输出阻抗基本可以认为是输出电压除以输出电流。
满载情况和空载情况下输出级极点频率会差出数十万倍的差距。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就按照拉扎维书上的来
算LDO的极点时候要空载和满载情况各算一次
另外RL就改成ZL,ZL里必须包含ESR电阻,主极点电容的串联电阻对稳定性影响很大
从头写起,几小时也能算出来

一般来说,外挂大电容可以让你的主极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副主极点小几个数量级,负载大小只改变带宽,但ESR电阻会严重限制稳定性

网友:
建议楼主搞以下capless或者capfree之类的LDO。
无论什么样的LDO,求解主极点的最好方法是画出等效电路图,列出小信号方程,然后求解。这样楼主会知道增益、带宽、各个极点和零点都由哪些参数决定。

网友:
片外提供dominant pole的情况必须是没有大电流重载,使得Rl和C形成的极点不落入次极点附近。
相对安全操作是使用miller将主极点定在miller电容左侧,这个极点位置相对稳定。但需要防范在空载下分压电阻和输出电容C产生的低频输出极点与主极点靠近。此时可能需要将分压电阻定小,使得输出极点最低频与主极点高出半个decade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