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F3菜单怎么实现?

楼主(2020-09-08):
就是比如如果我写了一个SKILL函数,执行以后我想通过一个菜单窗口去修改一些参数,比如画path时候F3菜单键可以调整width之类的,
我这个F3快捷键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网友A:
只有自己做GUI窗口,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自己做GUI窗口,没有现成的

用hiCreateAppForm?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比如是把程序写进一个循环,按F3就调用一个form?但是感觉这样有问题啊

网友A:
but1=hiCreateButton(
     ??name 'but1
     ??buttonText "button1"
     ??callback nil
)
hiCreateAppForm(
     ??name 'mygui
     ??formTitle "GUI1"
     ??fields list(
          list(but1  5:5 50:20))
     ??callback nil
)
hiDisplayForm(mygui)

以上例子在GUI窗口里产生了一个按钮,产生文字,选择项等,参考以下函数 hiCreateLabel   hiCreateRadioField  hiCreateStringField 等等 ,内容太多就不举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1=hiCreateButton(
     ??name 'but1
     ??buttonText "button1"

这个form我知道怎么使用,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在使用过程中插入这个按F3就能进入菜单

就是比如画path的时候,例如默认快捷键是z 第一步按下z 执行createpath函数   然后移动鼠标,开始画,在这个过程中,按下F3就有一个Form窗口菜单,就是您举例的那样的窗口,例如可以修改path的width,net name之类的,但是如果我不按F3,我再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直接完成我的ceratepath这个过程

网友:
带入 ?form 参数中,例如 enterPath(?form subForm1)

网友:
hiCreateAppForm在help里面有完整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t1=hiCreateButton(
     ??name 'but1
     ??buttonText "button1"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可以查看virtuoso自带的函数,比如你说的leHiCreateLabel,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可以查看virtuoso自带的函数,比如你说的leHiCreateLabel,谢谢。 ...

tools 里面 skill api find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ols 里面 skill api finder

这个只能查找某一个函数的基本功能,我想知道系统自带的函数具体是什么程序,比如自动打孔的程序,这种的可以查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查找某一个函数的基本功能,我想知道系统自带的函数具体是什么程序,比如自动打孔的程序,这种的 ...

看不到的

网友:
你需要先创建hiCreateOptionsForm(),然后通过?form eval(form_name),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21-09-02):
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解决嘛?

网友(2023-01-13):
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使用hiCreateOptionsFrom函数创建了Form 然后用hiToggleeEnterForm()函数 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