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简单的MOS管

楼主(2020-09-08):
漏端加1A的电流,MOS管会怎么样,求助大佬

网友:
先不论这奇葩的电路,你知道1A是什么概念吗

网友:
你那个test bench 没有意义,但是后面手画的是对的,就这么用,电流经过电阻产生压降确定了栅极的DC电压,但是你那个test bench中NMOS可一直是截止状态

网友:
用理想电流源从gnd抽电流,那你NMOS的“D”电压为负呗。反正理想电流源什么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