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估计:ptpx读入fsdb报错

楼主(2020-09-08):
想利用ptpx估算下网表的功耗,用2016版本的vcs和verdi产生fsdb后,用verdi打开fsdb能正常看到波形,然后打开ptpx(2017版本),进行一些基本设置后,开启估算功耗的开关后,设置为average模式,然后读取fsdb文件,报下面的错:

fsdb是在tb里面产生的: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做呢?

楼主:
经过调整工具版本,Warning已经消除了,但是两个error还在:

网友:
这样试试看
read_fsdb -strip_path tb/soc_top   xxxx_test_power_002.fsdb

网友A(2022-05-23):
请问楼主是怎样修改FSDB reader version的呢?只是修改verdi 工具版本吗?
我现在跑redhawk也遇到了类似问题,fsdb版本比fsdb reader版本高,但已经设置了相应版本的verdi, 不清楚redhawk怎么就调用了旧的fsdb reader 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样修改FSDB reader version的呢?只是修改verdi 工具版本吗?
我现在跑redhawk也遇到了类似问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明明已经修改成了新的verdi版本,但是读fsdb还是报版本太低。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应该修改PT的版本而不是verdi的版本。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调整工具版本,Warning已经消除了,但是两个error还在:

首先没有加时间,加上仿真时间-time {},否则工具不认时间的;然后把-path去掉, 只用-strip_path,改成需要读的波形hierarchy,比如soc_top/tb/,一定要与仿真的层次一致,再试一下。读完之后可以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来看一下覆盖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样修改FSDB reader version的呢?只是修改verdi 工具版本吗?
我现在跑redhawk也遇到了类似问 ...

FSDB文件的版本是和Verdi对应的,只能改Verdi的版本。只要保证PT的版本高于Verdi的版本就行。目前2019版本以上的都是5.7了吧。
用RedHawk的话,建议读完FSDB,直接write_saif,这样就不需要读FSDB了,也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B:
FSDB文件的版本是和Verdi对应的,只能改Verdi的版本。只要保证PT的版本高于Verdi的版本就行。目前2019版 ...

请问“用RedHawk的话,建议读完FSDB,直接write_saif,这样就不需要读FSDB了,也不存在版本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是redhawk读完FSDB还是verdi读完FSDB?另外就是redhawk并不支持saif格式,请问你是怎么使用redhawk读入saif文件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样修改FSDB reader version的呢?只是修改verdi 工具版本吗?
我现在跑redhawk也遇到了类似问 ...

你好请问redhawk读入fsdb报错的问题最终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FSDB和VCD格式都一样,也没有解决。VCD提示无法获取signal,FSDB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redhawk读入fsdb报错的问题最终怎么解决呢

没能解决,把verdi版本改成验证同样版本还是一样不行。

只能通过fsdb2vcd把fsdb转成vcd再用

网友D(2024-10-04):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加时间,加上仿真时间-time {},否则工具不认时间的;然后把-path去掉, 只用-strip_path,改成需 ...

您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redhawk在吃fsdb时start time和end time配制不对,但是gsr中的该参数配制是对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D:
您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redhawk在吃fsdb时start time和end time配制不对,但是gsr中的该参数配制是对 ...

ENDTIME可以不设的吧,本身就是在GSR中设置啊,没听懂你的意思。
PT中的时间要保证一致或者截取,但注意PT是ns,redHawk是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加时间,加上仿真时间-time {},否则工具不认时间的;然后把-path去掉, 只用-strip_path,改成需 ...

不加也认,不过是读取了整个fsdb分析功耗,没必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