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I和OD2

楼主(2020-09-08):
才学习版图,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来说STI和场氧都是隔离管子的有源区,防止寄生的沟道;比如说工艺用了STI之后,还会生长场氧吗?如果还会生长场氧,那么作用是什么,如果不用长场氧,那么高压管子和低压管子怎么在版图上面区分。

网友A:
会生长场氧,只是不再STI的地方生长,STI侧壁会被氧化,凹槽是被填满沉淀的多晶硅

网友:
这有详细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生长场氧,只是不再STI的地方生长,STI侧壁会被氧化,凹槽是被填满沉淀的多晶硅
...

谢谢,我还想问的是,本来场氧就是隔离的作用,现在被STI代替了,这时长出来的场氧的作用是什么呀,保护衬底表面吗,防止玷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的是,本来场氧就是隔离的作用,现在被STI代替了,这时长出来的场氧的作用是什么呀,保护 ...

平坦化吧!这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坦化吧!这个就不知道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0-12-03):
会生长场氧,在隔离区腐蚀出一定深度的沟槽,再进行侧墙氧化,用CVD法在沟槽中淀积SiO2当绝缘层,最后通过CMP法平坦化,形成沟槽隔离区和有源区。高压管子不太清楚,好像要在顶层加个高压层次吧。

网友(2023-11-28):
sti后悔氧化一次,保护衬底 缓冲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