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mic18版图pad开窗问题

楼主(2020-09-08):
请教各位前辈:
      新人小白,请问使用smic18设计bond pad时,除ESD外,是不是在top metal层(比如M6)上画个矩形,然后在“PA”层,画上略小一些的矩形覆盖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参照设计规则

网友B:
库里面应该有PAD可以参考的

网友C:
pad开窗是有专门的层次的,design rule里会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设计规则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里面应该有PAD可以参考的

刚搞到库,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开窗是有专门的层次的,design rule里会有介绍的。

谢指导,应该就是P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