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的翻转直流点的疑问?

楼主(2020-09-08):
用了某厂018um的工艺,跑了下反相器的直流特性,在1/2 vdd的输入条件下,输出要等于1/2 vdd,不同的L下面P管和N管的W比例相差很大,但是vth差别不大,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pmos的迁移率远低于nmos

网友:
你想说啥

网友A:
电子迁移率比空穴迁移率高,至少是两倍关系,跟工艺有关。
N管电流等于P管电流,根据电流特性公式,迁移率越小,则宽长比越大

楼主:
四种情况,L取不同的值,但是保证N和P的L相同,但是Wp/Wn的比值差距很大,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迁移率比空穴迁移率高,至少是两倍关系,跟工艺有关。
N管电流等于P管电流,根据电流特性公式,迁移率 ...

我调整L,Wp/Wn的比值完全不一样,L在这个里面影响了什么?沟道调制效应?还有vth?或者还有其他参数?

网友:
你相当于开环做了个放大器,一般是不会这么用的,肯定要加反馈去稳定输出点。
model比教科书的二阶公式会复杂很多,比如vth会和L是相关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有过研究,针对于模拟的管子!!!!!!!
L越短沟道调制效应会严重是一方面,有些工艺的模型里,对长沟道管子的沟道调制效应建模不好,所以有时候需要将长沟道的管子分成两个串联处理。
还有就是在小L的时候,制作的管子的过程中会存在比较大的偏差,因为即使是相等的delta_L,但是在小的L下,影响比较严重。所以会出现略微提高一点点L会对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网友:
这个没有意义,毕竟有tt /ss /ff /sf /fs corner。。。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有过研究,针对于模拟的管子!!!!!!!
L越短沟道调制效应会严重是一方面,有些工艺的模型里 ...

嗯,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那比如说我模拟的反相器的尺寸按照什么去设计呢,如果没有延迟的要求,就一个逻辑门,就按照最小L,翻转点放到vdd/2去设置Wp/Wn的值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那比如说我模拟的反相器的尺寸按照什么去设计呢,如果没有延迟的要求,就一个逻 ...

别想看反相器设计,需要考虑的东西其实挺多的。比如延迟时间,翻转点,工艺偏差,还有驱动能力等等,我没有说完。如果不考虑太多要求,按照最小尺寸的L去设计W就可以了。
如果频率过高,还需要考虑极限频率的问题,以及功耗方面的问题,还有电源的驱动能力,很多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整L,Wp/Wn的比值完全不一样,L在这个里面影响了什么?沟道调制效应?还有vth?或者还有其他参数?
...

我们一个Id~VGS公式是一阶的,有助于理解而已,高阶的效应并没有体现。
仿真用的模型是FAB根据实际测试拟合出来的,跟计算值有差距很正常。
粗略计算的话,你可以去查仿真文件里的空穴及电子的迁移率以及VTH粗略计算一下,误差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2021-02-13):
没太明白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是跑阈值翻转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