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标pin实现互连

楼主(2020-09-08):
各位大佬,有没有可能在两条线上表上pin,让lvs认为它是一条线呢?
例如这两个端口上都有out,怎么让lvs认为它是连一起的,而不是开路。

网友:
lvs options里有个connect的选项,你可以把connect选项调成connect nets named

网友A:
你如果这样做,有一定风险,记得跑整体版图是把这个选项关闭掉,不然会通过名字默认连接起来!你也可以把out改成out:然后选项用connect nets with colon(这样这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这样做,有一定风险,记得跑整体版图是把这个选项关闭掉,不然会通过名字默认连接起来!你也可以把ou ...

thanks 确实 在lvs option勾选 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可以实现的

网友:
虚拟连接下,不过正如楼上所说,顶层验证一定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