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power switch的redhawk如何分析

楼主(2020-09-08):
请教一下。第一次做有power switch的design,看UG,有power swtich的是做 lowpower,然后涉及到几种mode情况。普通的design就是static/dynamic。我不知道该这么去分析有power switch的static/dynamic。

楼主:
gsr里有switch model file,定义了有power switch的power domain POWERUP, 然后生成sta file的时候,有create_clock   power switch/EN . 然后跑static分析,setup analysis_mode lowpower. perform analysis -static.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动态的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普通的static , dynamic flow 里加 上switch model , 还会做wakeup 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