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match

楼主(2020-09-08):
如图怎么match比较好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的电流镜呀,管子这么多

网友:
要求高就中心对称呗

网友A:
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怎么样?

你好
     这个表格手动画的吗?还是有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表格手动画的吗?还是有脚本。

是手动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怎么样?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布局不错,大体应该是这样,我倾向于把小的放中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布局不错,大体应该是这样,我倾向于把小的放中间
...

你说的小的是指右边的8个,4个,2个,1个的吗?但最左边的16个的MOS管是基准,肯定放中间啊,如果要求改更高一点的话就将右半部分上下翻一下,这样就中心对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小的是指右边的8个,4个,2个,1个的吗?但最左边的16个的MOS管是基准,肯定放中间啊,如果要求改 ...

是的,基准管肯定放中间,我意思是128的管子放两侧,8,4,2,1的在中间,这两种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基准管肯定放中间,我意思是128的管子放两侧,8,4,2,1的在中间,这两种差别会很大吗
...

这个不太清楚诶,应该差不多吧,我只是习惯性的这样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诶,应该差不多吧,我只是习惯性的这样排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C:
把基准管子拆分小单元,和其他管子交叉放行不行,我的前端一般要求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基准管子拆分小单元,和其他管子交叉放行不行,我的前端一般要求这样处理。 ...

兄弟能给个简单地示意图吗,学习一下新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基准管子拆分小单元,和其他管子交叉放行不行,我的前端一般要求这样处理。 ...

那样连线会复杂吧,metal层多的话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