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中的保护环电位怎么接,可以让衬底p保护环悬空吗

楼主(2020-09-08):
保护环的电位经常会怎么处理防止闩锁

网友:
悬空lvs过不了吧

网友:
悬空lerc会报softchk

网友A:
先说第一个问题:版图设计中的保护环电位怎么接?如果N+环,一般接在高电位(多数是VDD或者被保护器件的高电位),如果是P+环,则为电路的最低电位,多为GND。衬底P保护环不建议悬空,因为悬空不代表电位为零哦。第二个关于处理Latch-up的:如果你选的工艺中含有NBL,通过衬底隔离把衬底电流的影响隔离在 MOS 管外边或者说不让对衬底有影响的大电流经过衬底 Psub,这种情况,保护环一般正常接就可以了,建议加双环,多子保护环和少子保护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第一个问题:版图设计中的保护环电位怎么接?如果N+环,一般接在高电位(多数是VDD或者被保护器件的高 ...

每个Latchup的双环电位是直接接到同一个cell中的PWR & GND还是要另外从PAD拉线呢?

网友:
两种我都接过,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去跟电路那边沟通。如果这是个较为重要的CELL,最好还是从PAD上引出一条线吧。

网友(2023-05-16):
感谢 学到了

网友(2025-04-11):
感谢分享;部分器件的多层保护环结构可以同时接不同的高电位或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