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 宽长显示

楼主(2020-09-08):
做了DC仿真查看了支路电流电压之后就变成了第一张图这种参数显示,请问如何在不重启软件的情况下让这些管子的宽长等参数再次显示出来(就像第二张图这样)?

网友:
ADE L窗口中,results→Annotate→Component Parameters

网友:
直接在电路空白处右键也可以选择显示的内容。

楼主(2022-10-04):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