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5141只显示used层的脚本

楼主(2020-09-08):
求5141只显示used层的脚本,谢谢大神

网友:
给个应该算核心的代码把 这个是找到所有已知层次的layer的lpp,再加个只显示这些层次的操作就可以了
layers=artUnique(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31 ”any shape" list())~>lpp)
但是如果是top顶层运行这句,速度会很慢

网友A:
LSW中只显示cell里面的layer(添加功能以及自定义快捷键)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6377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W中只显示cell里面的layer(添加功能以及自定义快捷键)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Error* load: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 "XXXX/setCellLayerValid.ile"
请教一下,这个错误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ror* load: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 "XXXX/setCellLayerValid.ile"
请教一下,这个错误 ...

我看了一下原贴,这个程序应该是加密的,你要load这个load("/XXXX/setCellLayerValid.ile" "zhangjiaxiaomu")应该才行,快捷键可以用原贴子的,也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XXXX是你放程序的路径自己根据情况更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原贴,这个程序应该是加密的,你要load这个load("/XXXX/setCellLayerValid.ile" "zhangjiaxiao ...

哦,明白,明天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