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高开环增益

楼主(2020-09-08):
怎么提高运放的开环增益呀,我用的电容和电感仿真方法,增益始终达不到。PDF上的增益典型值为106dB,我仿出来只有96左右。电路图如下,各位指导下。

网友:
不给出具体的电路结构,不好乱猜…

网友:
你要把运放内部的电路贴出来呀,你给个仿真的电路没用,这个只是仿真的方法。

网友:
你可以使用电感电容,做AC 分析;
然后用STB 仿真环路,两个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