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仿真中如何建立*.mem初始化文件 ?

楼主(2020-09-09):
Verilog 的语句 $readmemb ("a.mem", code_a) ;所读取的 a.mem文件是如何建立的 ?

网友:
人工或者自动生成,有格式说明

楼主:
请教下,哪里能找到格式说明?自动生成的话 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用modelsim吗?网上搜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哪里能找到格式说明?自动生成的话 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用modelsim吗?网上搜不到相关资料 ...

楼主,你觉得这个问题主要跟哪儿相关:
1):Modelsim这个仿真工具;
2):verilog语法本身;

那从哪儿找答案,就清楚了。

//-------------------- 跟sky学数字IC前端设计------------------------------//
好不好,看疗效。
数字IC/FPGA设计入门: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2期已经累计服务超110位小伙伴, 1/2课免费)
On-Chip-Bus精讲: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  (理解ddr, cache行为;认识AHB hready;AXI cmd outstanding, data out-of-order;Bus效率分析与提升;efficiency与latency的平衡,全覆盖)

楼主:
应该是和   “verilog语法本身”相关吧 ? 网上搜不到mem文件,只搜到verilog 的 mem数据类型 ,搜到mem文件是 完全软件工程相关的信息,而不是 verilog相关的信息,烦请能否告知verilog仿真相关的 mem文件如何建立的相关信息 ?

网友:
1.可以通过matlab或者其他工具产生;
2.既然都知道用$readmemb,当然是去找这个命令对应的语法了,应该会有介绍到格式。有一种格式是@16bits地址(需要用十六进制)空格 二级制数据,如@0f   0010101010101_01001001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