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磁阀驱动-专用模块GMD9003

楼主(2020-09-09):
方案说明
出于节能的目的,电磁阀往往通过PWM信号驱动,而电磁阀作为感性原件在启动是需要较大的电流,所以一般电磁阀的驱动都通过如下的波形。即启动时维持百毫秒级的高电平信号,启动过后以PWM信号维持电磁阀的驱动,从而实现了启动阶段大功率,维持阶段节能的目的。

时序说明

1、启动时间T1有电容C1和电阻R3决定
2、维持PWM占空比由电阻R1和R2决定,Duty0=R2/(R1+R2)
3、PWM频率F1出厂设定
GMD9003电磁阀驱动专用模块电路
  • 控制芯片:GP9304-F33K-V5-SW
  • 10V-26V供电
  • 启动时间外部RC调整
  • 维持PWM占空比外部电阻R1/R2分压设定
  • 输出PWM信号频率出厂设定(可调)
  • 默认值选择

网友(2020-12-05):
VCUR 外围电路可否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