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在有源区上斜着走,lvs无法通过?

楼主(2020-09-09):
各位大佬,为什么finger是2的一个mos管,poly斜着走lvs会无法通过呢?
finger是2的版图
对应的电路
lvs结果

网友A:
这不是识别出来一个NP了么,没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识别出来一个NP了么,没有电路。

另外一个电路怎么画呢?两个同类型的mos管接线方式一样,会默认成一个管子,也只能识别出来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电路怎么画呢?两个同类型的mos管接线方式一样,会默认成一个管子,也只能识别出来一个。
...

你这个说法不对吧,两个同类型的管子接线方式一样不一定会默认成一个管子,如果认成一个管子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是会把宽长一致并且连接关系一样的管子合并在一起,除非你的规则文件里特意定义了合并规则,不然一般都是我说的上面的情况才会合并,你图片上的版图两个管子的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会认成一个管子,而是认成两个管子,但是你线路上却是一个finger为2的管子,所以这就会导致版图上比线路上多出一个管子,也就是你为什么线路会报出少一个管子,我认为原因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估计你不但有器件的错误,应该还有参数的错误!你要想把器件先对上就应该把线路上调成两个管子用finger为1去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不对吧,两个同类型的管子接线方式一样不一定会默认成一个管子,如果认成一个管子是有前提条件 ...

是的 我们lvs规则文件默认只要连接关系相同就会合并成一个管子,现在将规则改为必须尺寸相同,连线相同才会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