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报错之处与电路图中不一致?

楼主(2020-09-09):
LVS报property error,说电路中XR12电阻wr=0.8u,但是实际电路中电阻的宽度是400n,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工具不能百分百准确确定错误的位置,它只能根据算法去对比。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应该是其它的电阻被当做这个识别了,这个就识别错误了。找找其它地方的错误,这个就应该能解决了。如果只有这一个错误,那么去看netlist是不是参数错了?

网友B:
你看下电阻symbol旁边的参数是对的吗,有可能是电路改过没有保存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不能百分百准确确定错误的位置,它只能根据算法去对比。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应该是其它的电阻被当做 ...

只有这一个property error,我还提了cdl网表又比对了一次,发现还是一样的报错,电路错误位置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电阻symbol旁边的参数是对的吗,有可能是电路改过没有保存刷新

symbol显示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个property error,我还提了cdl网表又比对了一次,发现还是一样的报错,电路错误位置也一样

...

你看下,你的那个报错的信息,左侧的W=1.6,右侧的是0.8,所以还是工具在合并电阻的时候错了。所以应该是LVS设置的选项问题。你再看下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那个报错的信息,左侧的W=1.6,右侧的是0.8,所以还是工具在合并电阻的时候错了。所以应该是 ...

比如哪一项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哪一项设置呢?

串联啊,并联啊,忽略啊什么的。具体记不得了。lvs设置不多,自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啊,并联啊,忽略啊什么的。具体记不得了。lvs设置不多,自己看看吧。
...

一个电路那么多电阻 只有这一个电阻的属性有问题 难道有一条规则只有这个电阻才会检测 感觉LVS规则带来这个问题的概率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路那么多电阻 只有这一个电阻的属性有问题 难道有一条规则只有这个电阻才会检测 感觉LVS规则带来这 ...

只能尝试,别的真猜不出来。因为电阻什么的是会串的。也就是这个电阻它认为应该接在这里,只是参数不对。有可能别的实际上它把这个电阻对应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确实猜不出来,你先看看导出来的netlist,感觉不说LVS结果,直接source就错了。

网友:
只能縮小範圍釐清哪個錯, 一個一個block run lvs 來釐清~

网友(2021-09-26):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错误很正常,就是报的假错,错误的本身并不在这个地方,而是跟他相连的别的器件的问题,仔细查一下就好了,他电路识别的是总的宽度,是total width ,电阻出现这种错,一般就是连线错了,没接上。

网友:
加一句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试试

网友:
要不尝试把电阻去掉做一下LVS?

网友:
查一下的辨視層對不對,看看有無拆分拆的數量,看看command file

网友C:
一年过去了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年过去了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牛啊

网友:
想知道   是怎么解决的,学习学习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阻有没有接错,报错的是这个电阻,但是它统计的数据来源是整个版图,你其他地方接错也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地方出错的,工具不能完全正确的报出错误的位置,需要你去分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线连接错误导致认串了

网友:
要是schematic里面的电阻模型没出问题的话,就是你的layout是不是加了dummy电阻,我看你两个电位接的是一样的

网友(2021-11-03):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否类似,就是能明确判断电路和版图参数能够对应上,但提取出的网表上的电路器件参数不对,可以看看是不是修改了期间参数但是网表并没有改变,尝试下把电路里的期间删掉再重新调

网友:
这种情况是报的假错,真错是跟这个器件连的别的地方出现问题了,所以仔细查一遍就好了,实在不行update一下,在工具栏中用Annotation Browser对照一下property

网友(2022-09-20):
曾经遇到过两种:1、管子尺寸(两边是否对应,总的线宽是否对)、连线、器件是否重复(多个,复制的)2、顶层很有可能是cell中连线问题,因为单个cell不会报错,只有lvs才能显示

网友(2023-02-08):
lvs 文件修改下,你跑的宽长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