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入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问题

楼主(2020-09-09):
最近在做一个轨到轨输入的运放,大致结构如下图
直流仿真的参数扫描得到输入范围在-0.5V~5V的gm还算恒定,但是当共模输入电平到达0V以下时,交流仿真增益下降明显(0~5V基本恒定)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结构的输出再接下一级是就基本没有增益了。很是迷惑,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有好心的大哥帮帮孩子啊

网友A:
BJT 输入, 输入共模应该可以小于0的,但问题是,输出不能到0,如果你输出接近电源或者地时,输出阻抗蹭蹭的掉,增益就掉下来了。所以rail to rail 输出是不能到电源和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 输入, 输入共模应该可以小于0的,但问题是,输出不能到0,如果你输出接近电源或者地时,输出阻抗蹭蹭 ...

我不要求输出也是轨到轨,我想要的是输入共模电平可以达到-0.5V左右,实际测试的时候在小于0时,每下降0.1V,增益约下降10dB,就不是很懂了

楼主:
顶一下,来人帮帮我吧,共模输入范围我真的要崩溃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输入的bipolar进入饱和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输出也是轨到轨,我想要的是输入共模电平可以达到-0.5V左右,实际测试的时候在小于0时,每下降0. ...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BJT 输入,C 端电压为IR, B为输入,E 端的电压为Vbe+ Vin, 太低的输入电压会导致Vce 过小,从而影响输入器件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输入的bipolar进入饱和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BJT 输入,C 端电压为IR, B为输入,E 端的电压为Vbe+ Vin, 太低 ...

网友(2022-04-01):
楼主实现了输入共模范围-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