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中硬DSP使用

楼主(2020-09-09):
诸位,请问altera FPGA中硬DSP如何使用?用什么软件工具

网友:
应该没有单独的软件,作为底层计算单元DSP一般会被其他高层的IP直接调用,比如FIR,NCO,mult等,试试直接使用乘法符号看看综合结果是否自动调用,没这么用过。mult就是乘法IP。可以间接调用DSP。

网友:
DSP的输入输出和内部结构你要清楚,有很多种用法的

网友:
Use HDL, directly inferring a hard multiplier is not a good design practice and in most cases using HDL to describe your mathematical operation is enough. Tool recognize and place lut based or hard multiplier according to the synthesis settings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