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A调整增益后ADC采样得到的数据,在哪部分调整回真实大小

楼主(2020-09-09):
比如输入100uV的时候,经过PGA放大到10mV,对ADC而言它看到的是10mV,转换的结果也是10mV对应的数字码。要想恢复到100uV的大小,是不是可以在数字滤波器部分对转换的数字码结果进行降幅处理呢?如此的话,不是存在数字除法器吗?比如模拟部分放大了100倍,那数字部分是二进制,数字电路是不是不好处理呀。

综合一句话:模拟增益放大,和数字增益衰减,匹配上是不是存在误差,从而会降低SNR?

楼主:
是不是要把前边VGA增益调节设置成1,2,4,8,16,24,32,64,128这种档级啊

网友:
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你只要知道ADC的1个LSB表示多大的输入电压就行了,没必要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