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wrong pin count 警告,LVS无法运行

楼主(2020-09-09):
最近在跑lvs,整体的原理图包括了若干个symobl,跑lvs会直接报这个错误,提示应该是有在网表中两个symbol的pin数目对不上,一个9pin的symbol识别成了11个pin,4pin的symbol识别成了5个pin,比如:
这里把OUTB+和net131重复识别了,最后认为symbol是11个pin。
很是疑惑,反复检查过原理图,没有多余的net,删除了这两个pin wrong的symbol,lvs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只要把其中的一个symbol放入电路,即使不连接导线也会报wrong pin count的错误。
请教各位大佬有无碰到类似状况,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楼主:
我试过把出问题的symbol给重新建一遍,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搭,但是最后放到整体的电路图中就会开始报错

楼主:
用ADE的spectre生成的netlist是正确的,但是这个netlist好像不是spic  e格式,没有办法直接跑lvs

楼主:
发现只要把报错symbol的原理图给拖到最顶层,然后就可以跑lvs了,并且netlist也对,但是只要带着symbol死活都会报错,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

楼主:
或者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把spectre产生的网表转换成spice格式吗?我想直接用这个来跑lvs看看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工程是从别的电脑上复制过来的,会不会是复制文件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导致这些symbol的pin对不起来?

楼主:
手动改acdul的网表,把对应的pin数目给改对,是可以跑lvs了,但是感觉不太合适

网友A(2021-05-13):
引用 楼主:
手动改acdul的网表,把对应的pin数目给改对,是可以跑lvs了,但是感觉不太合适 ...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

换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跑就好了就是把工程啥的都拷了过去

网友(2022-11-21):
引用 楼主:
或者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把spectre产生的网表转换成spice格式吗?我想直接用这个来跑lvs看看 ...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跑LVS的电路网表是自动生成的,改了也不行;是否只能把报错的symbol拉到顶层才不会报错?

网友(2023-03-23):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困扰了很久。

网友:
同遇到。AMP的输入,电路用了IN+和IN-。报错。
将IN+和IN-改为INP和INN,symbol也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