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modelsim,ncverilog能读波形文件作为激励吗

楼主(2020-09-09):
这几个仿真软件能读波形文件作为激励吗?
另外vec格式怎么转成vcd?

网友:
如果你能解释里面的信号值当然可以。

网友:
analog仿出来的波形应该可以吧,离散的点,数字的不清楚了……

网友:
你能解析波形文件就可以,例如vcd文件,有符号表和信号值,你解析vcd文件就可以得到每个信号在每个时候的电平值。ATE测试设备就可以解析VCD文件,将激励加在探针上。理论上使用PLI来解析vcd,并将vcd对应的激励施加在interface上是可行的。
对于vpd文件,shm文件,fsdb文件或wlf文件,你需要知道这种格式文件是如何组织数据结构的,这都是各个EDA厂家的商业秘密,因为如何产生波形速度更快,同等仿真信息的波形文件体积更小也是EDA厂家的核心技术之一。当然你也不可能知道如何解析波形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