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RC rule修改

楼主(2020-09-09):
我想要在poly电阻上使用DRC  rule自动识别出需要添加某些层的位置,例如我想要修改DRC rule来实现在所有poly电阻上加RESn这一层layer,我的DRC rule该怎么写?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工艺加入这个resn就是为了方便识别电阻的,如果你想识别有没有resn这个层次,还要看这个电阻上有没有其他特殊的层次,如果这个电阻上没有其他特殊层次,你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两句能解决的了,那要从源头解决了,要把版图中所有出现多晶的地方全部排除掉,例如mos上的多晶,其他类型的电阻或者其他类型的器件会出现多晶的,等把除了你要提取的电阻以外的所有的多晶全部排除掉才可以进行判断这个电阻上有没有resn这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加入这个resn就是为了方便识别电阻的,如果你想识别有没有resn这个层次,还要看这个电阻上有没有其他特 ...

是的,我已经排除了其他会用到poly的器件,现在只剩下poly res器件了。我想要在单独的res poly上像上图一样加上resn的层,这个rule我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如果只剩余res poly了,你可以用res poly not interact resn这个语句先判断电阻上有没有resn这个层次,把没有这个resn层次的poly报出错误,如果res poly上面都有resn这个层次了,你就可以用相关的语句去定义具体的规则了。

网友B:
通过修改pcell 来实现,比较简单直接,否则你新调用的时候还要刷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剩余res poly了,你可以用res poly not interact resn这个语句先判断电阻上有没有resn这个层次,把没 ...

就是res poly上面都没有resn这个层次,我现在需要加,像图片那样resn在poly带CT孔的地方没有覆盖,在其他地方超出poly 0.005.
如果都是覆盖0.005 的话语句是这样写:
VARIABLE RES1 0.005
RES_R = SIZE RES_POLY BY RES1
RES1_EX{SIZE RES_POLY BY RES1}
这里面的RES_POLY就是通过筛选出来的RES上的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修改pcell 来实现,比较简单直接,否则你新调用的时候还要刷一遍

我主要是想研究x方向上把poly覆盖,y方向上不覆盖poly这个语句应该怎么在DRC rule的文件上体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res poly上面都没有resn这个层次,我现在需要加,像图片那样resn在poly带CT孔的地方没有覆盖,在其他 ...

刚开始以为你是要检查哪些电阻上没有resn呢,或者加了resn可能规则不一定对,原来你是想通过drc生成这个resn层次?如果是这样话你可以先把CT进行胀运算尺寸超过res poly包CT的尺寸这样把poly电阻头去掉,但是这个时候电阻体应该也会被吃掉一部分,你可以用这个时候的电阻体去生成resn,然后通过胀resn尺寸和CT胀的尺寸一样,这个时候的resn应该和原来没有胀的CT是外切了,只不过这时候resn与CT不外切的两条边包围res poly的距离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用expand edge去把多余的尺寸缩减回来,只要你选择与CT不相切的两条边进行运算缩减就可以了,你说的x和y那样不全面的,不能包含所有的情况,毕竟不是所有的电阻都是竖着排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以为你是要检查哪些电阻上没有resn呢,或者加了resn可能规则不一定对,原来你是想通过drc生成这个r ...

你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复杂,好像还要执行两次,因为resn只能超过poly两边0.005,并且两端要和CT相切,我想放大CT0.05可能也不能完全盖住poly

网友A:
其实不复杂,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好比你的poly包围孔的最大尺寸为0.5,这个时候你就用SIZE CT BY 0.6(只要大于poly包围CT的0.5就可以),然后用res poly减去胀0.6后的CT,这个时候电阻的体上下两头实际上应该比原来小了0.6,你这时候用copy语句得到目前的resn,然后对resn进行胀0.6运算,这个时候的resn应该和原来的CT相切了,只不过左右两边包围res poly的距离为0.6,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和CT不相切的两条边往里面收0.595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复杂,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好比你的poly包围孔的最大尺寸为0.5,这个时候你就用SIZE CT BY 0.6(只要 ...

我好像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最后resn往回收0.595,这个怎么实现啊,这个语句我也不会。。。
还有就是能不能从一开始直接添加resn覆盖在poly上,然后定义resn是个矩形,和CT相切,这样会不会更方便一点,但是这一种相切的语法我也不会写,所以就有了这些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最后resn往回收0.595,这个怎么实现啊,这个语句我也不会。。。
还有就是能不 ...

你也可以直接resn1= SIZE respoly BY 0.005,CT1 = SIZE CT BY 0.6(0.6尺寸可以更大你自己去定,只要能把生成的resn1切断就可以),resn2=NOT resn1 CT1 ,resn2edge=COINcident OUTSIDE EDGE resn2 CT1 ,resn3=expand edge resn2edge outside by 0.6(与上面CT胀的尺寸相同,如果上面改变这边也要随着变),resn=OR resn2 resn3 这样就得到你要的结果了!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resn1= SIZE respoly BY 0.005,CT1 = SIZE CT BY 0.6(0.6尺寸可以更大你自己去定,只要能把 ...

好的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试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沟通,如果ok了也请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沟通,如果ok了也请告知一下。

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和胀大的取值关系比较大,不过已经差不多能达到想要的效果。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