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求助

楼主(2020-09-09):
大神们好,小弟有个shell 脚本求助,假设我有个文件,内容是 :

I638<2>    INV
I638<1>    INV
I638<0>    INV
I633<0>    NAND2
I633<1>    NAND2
I633<2>    NAND2

如何用shell脚本将上面文件内容实现成:
I638[2:0]   INV
I633[0:2]   NAND2

说明一下,上面说的I638和I633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文件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但都是 I 开头,后面跟 一个数字,
还有后面的<2>
                <1>
                <0>  也是有时顺序不太一样,有时会出现<0>
                                                                            <1>
                                                                            <2>,如果是这种的话,就必须要写成[0:2]

先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请查看附件...do.rar包含

a.log

do.sh

479 Bytes, 下载次数: 2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a.logdo.sh

网友B:
这个用shell写比较费劲,但是用python或者perl写就非常简单

网友C:
awk脚本也可以轻松做到

网友A:
阁下虚拟资产这么多,起码出500信元
study#ls
a.log  do.sh
study#cat a.log
I638<2>    INV
I638<1>    INV
I638<0>    INV
I633<0>    NAND2
I633<1>    NAND2
I633<2>    NAND2
I888<0>    OR2
I638<3>    INV
I888<1>    OR2
I633<3>    NAND2
study#./do.sh a.log
I633[0:3]        NAND2
I638[3:0]        INV
I888[0:1]        OR2
study#ls
a.log  do.sh
study#

网友:
引用 网友C:
awk脚本也可以轻松做到

那还等什么,赶紧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虚拟资产这么多,起码出500信元
study#echo -e "I888    AND2" >> b.txt
study#cat b.txt

我感觉你这没法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啊,还是我没理解,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awk脚本也可以轻松做到

单靠awk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这没法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啊,还是我没理解,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呢?大神
...

我加了一行数据上去,这没什么疑惑吧?
可以随意增加数据上去.
也就是说
根据cell的种类比如nand2,and3,inv等等,实例个数,都是随意的.
删除了一些输出提示,这是否清楚了?不过你是大款,所以奖金要高比普通坛友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一行数据上去,这没什么疑惑吧?
可以随意增加数据上去.
也就是说

增加一些实例是可以的,但是echo -e "I888<1>    AND2" >> b.txt 这句应该没法实现成  I888[0-1]        AND2    吧??

而且I888也是在不停变的,字符 I 不会变,后面的数字会变,
还有第一行开头如果是I888<1> 第二行开头如果是I888 <0>,那么输出就是I888[1:0],
相反如果第一行开头是I888<0> ,第二行开头是I888<1>,那么输出就是I888[0:1]

如果大神能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信元多的是,反正也用不完,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些实例是可以的,但是echo -e "I888    AND2" >> b.txt 这句应该没法实现成  I888[0-1]        AND ...

自己看吧.随便加了2个数据上去

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些实例是可以的,但是echo -e "I888    AND2" >> b.txt 这句应该没法实现成  I888[0-1]        AND ...

随便你怎么增加数据...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直接添加..

自己瞧吧

自己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些实例是可以的,但是echo -e "I888    AND2" >> b.txt 这句应该没法实现成  I888[0-1]        AND ...

系统对实例的产生索引不可能先1后0的,否则就是bug.肯定从索引0开始的.

网友A:
实例的生成总是从索引0开始的,比如时钟树综合过程中的插入一些cell实例....
虽然你的想法不合理,不过仍然实现了它.

你自己瞧吧

你自己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shell写比较费劲,但是用python或者perl写就非常简单

用python或perl实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的生成总是从索引0开始的,比如时钟树综合过程中的插入一些cell实例....
虽然你的想法不合理,不过仍然实 ...

不好意思,前几天忙!
问下do.sh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能展示一下吗?
我好像没看到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几天忙!
问下do.sh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能展示一下吗?
我好像没看到耶

没看到就对了.没谈好奖金啊.呵呵.1000信元这就好比,同样一碗面,普通点去吃十来元,机场吃要七八十元.
每过一天奖金就更高.对大款的要价不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就对了.没谈好奖金啊.呵呵.1000信元这就好比,同样一碗面,普通点去吃十来元,机场吃要七八十元.
每过 ...

好吧,大神!服你了,牛人就是牛!但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大神!服你了,牛人就是牛!但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啊?

将悬赏额提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悬赏额提高就可以了.

大神,您好!不好意思,最近忙,才看到!赏金已经提高了,可以把您的脚本分享一下吗?
到时给你一个最佳方案哈!

网友D:
#!/bin/bash
mkdir .ocad
while read line; do
  line="$line"
  line="${line//</ }"
  line="${line//>/ }"
  lineList=($line)
  [ ! -f ${lineList[2]} ] && touch .ocad/${lineList[2]}
done < $1

while read line;do
  lineList="${line//</ }"
  lineList="${lineList//>/ }"
  line=($line)
  if [ -f .ocad/${line[1]} ];then
    echo "$lineList" >> .ocad/${line[1]}
    echo ${line[1]} >> .ocad/cells
  fi
done < $1

sed -i '$!N; /^\(.*\)\n\1$/!P; D' .ocad/cells
while read line;do
   firstLine=(`head -n +1 .ocad/$line`)
   net=${firstLine[0]}
   firstNum=${firstLine[1]}
   finalNum=(`tail -n -1 .ocad/$line`)
   finalNum=${finalNum[1]}
   echo "${net}[${firstNum}:${finalNum}] $line" >> ./output
done < .ocad/cells
rm -rf .ocad

比较笨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笨的一种方法

谢谢你的回复,我执行了一下,似乎有问题 啊!
第3行的 "$1"是个什么东东?
第4行的while read line;do  这一行执行不成功啊,似乎有问题!后面的第5~10行是想干嘛?没太看懂,
当然更后面的更看不懂了,能否写的简单一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执行了一下,似乎有问题 啊!
第3行的 "$1"是个什么东东?
第4行的while read line;do   ...

$1就是输入,比如把这些文件写到test.sh中。然后 bash test.sh text(你的文件)就行

楼主:
上面的两个楼主 randolpha 和open-CAD答的都不错!
有哪位知道如何将悬赏同时给两个人呢?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附件...do.rar包含

a.log

好像有个BUG啊,如果我输入的文本中的内容是:
639<1>   NAND
639<2>   NAND
639<3>   NAND

输出的结果不是639[1:3]    NAND ,
而是639[2:0]   NAND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能否再优化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个BUG啊,如果我输入的文本中的内容是:
639   NAND
639   NAND

你这是新的非合理的需求,去看看你的原始需求.
编号从0开始递增或从某编号开始递减
你从随意的一个非0编号开始递增还是递减怎么确定???

网友:
awk可以实现

楼主(2020-10-10):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新的非合理的需求,去看看你的原始需求.
编号从0开始递增或从某编号开始递减
你从随意的一个非0编号 ...

这个编号有的时候是从0开始递增的,有的是从1开始递增的,是个随机的。
比如:【3:0】,【0:2】,【1:6】,【7:2】之类的,大神能否再帮我修改修改一下呢?谢谢了!

楼主:
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编号有的时候是从0开始递增的,有的是从1开始递增的,是个随机的。
比如:【3:0】,【0:2】,【1: ...

新需求新赏金啊,呵呵,大款出手要大方,坛友才会踊跃出手帮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呢??

你试试我那个

楼主(2020-11-11):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附件...do.rar包含

a.log

不好意思 ,最近忙!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我那个

谢谢,感谢你的分享,让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