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和hold

楼主(2020-09-09):
setup violation可以在cts之前解决是为什么?之前clockpath不是没有cell和net吗?rt没有数值为0

或者说为什么hold只能在cts后才能解决

网友:
setup主要解决组合逻辑延时的问题,hold主要修正clock tree的问题,建议把两个概念再深入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