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大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0-09-09):
华大的license启动的时候,如果以root权限启动,则有如图的错误,导致启动失败。如果以普通用户的权限启动,则一切正常。应该是获得系统信息的时候出现错误,导致软件去启动32bit的程序。明显以root权限运行的时候,输出了64bit和32bit两个系统信息。以普通用户启动则只输出64bit的信息。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需要修改哪里?谢谢!

网友A:
你的系统是centos7吧,linux26-x86_64,这个默认是支持在2.6内核的,centos7是3.10内核,要修改一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是centos7吧,linux26-x86_64,这个默认是支持在2.6内核的,centos7是3.10内核,要修改一下文件 ...

是redhat7。我看了lmgrd那个脚本,没问题。还有就是普通用户没问题,只有root不行。那个脚本里写了除了特别的几个版本的内核,其余都按照2.6算。所以不是内核问题。如果每次手动启动license,也没事。加到rc. local就不行。

网友B:
就是个路径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路径配置问题

呃...能麻烦详细点吗?执行命令的时候输入的是全路径,在pc里,root账户就会出错,用普通用户输入相同的命令就是正常的。在虚拟机里,root账户和普通用户都是正常的,写在rc.local里设置自启动就有这样的错误。看了它的启动脚本,似乎没啥特别的,没想明白为啥会查询出来两个系统信息,所以就错了。

网友C:
root 配置一下环境变量,特别是lmgrd所在目录的,配置完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 配置一下环境变量,特别是lmgrd所在目录的,配置完了就可以了

似乎明白了。虽然我带着路径输的命令,但是,root是没有软件相关的环境变量的,而这个lmgrd需要这些路径。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 配置一下环境变量,特别是lmgrd所在目录的,配置完了就可以了

实际上看他启动的命令,先查询系统信息,然后根据查询到的结果决定用哪个路径里的可执行文件。以root权限运行的时候出了两个结果,一个x64,一个i686,后面把前面覆盖了。这是我一直困惑的地方,为啥root能查询出来两个结果?

网友B:
有时候程序是通过脚本封装,会根据你的系统环境来判断是否调用32还是64位程序
反正碰到这种情况,做个ln链接给他造个假路径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程序是通过脚本封装,会根据你的系统环境来判断是否调用32还是64位程序
反正碰到这种情况,做个ln链 ...

也造了,不好用....我就奇了怪了。而且用虚拟机和PC出的问题还不一样,虚拟机里root也可以,就是写在rc.local里不行。PC里面root也不行,只能是用户权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看他启动的命令,先查询系统信息,然后根据查询到的结果决定用哪个路径里的可执行文件。以root权限 ...

没遇到这个情况,测试过直接使用路径启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这个情况,测试过直接使用路径启动也没问题

已经搞定,是因为lmgrd启动脚本里用到了EMPYREAN_HOME这个变量,如果是root账户,没有这个变量的定义,所以找不到路径。它就认为可能系统是32bit的,然后又尝试启动一次,还是找不到,就失败了。一个可能是需要完全按照官方的办法安装,那么可能安装脚本会把这些变量定义好。我是自己直接解压缩,然后自己定义路径,所以root账户下没有这些变量的定义。只要先定义一下这个变量,就没问题了。不过它会更改默认的python路径。导致其它的命令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