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楼主(2020-09-09):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ram 不接primary 的power,需要接其他的supply net,这个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写macro的upf,将sram定义成mac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macro的upf,将sram定义成macro

谢谢回复,没看明白,能大概提示下,用什么命令吗

网友A:
不是cmd,将sram单独写一个upf,hierarchy 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cmd,将sram单独写一个upf,hierarchy 设计

谢谢回复,注意休息啊,我尝试直接给sram单独创建power domian,看看能不能走flat的u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