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蒙卡仿真debug

楼主(2020-09-10):
对BG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跑了200次MC仿真,有两次结果非常不好,怎么能够把这两次的结果提取到ADE中单独仿,看电路状态啊?
之前对错误点生成过Statistical Corner,然后跑Corner仿真,但仿真失败。。。 应该还是我设置的问题,求告知怎么能够提取出错误点的仿真,感谢~

楼主:
已解决,关闭

网友A:
怎么提出来啊,求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提出来啊,求楼主赐教!

在MC detail结果中找到状态不好的那个数值,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C detail结果中找到状态不好的那个数值,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就OK了

感谢!

网友(2022-10-13):
引用 楼主:
在MC detail结果中找到状态不好的那个数值,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就OK了

我想问一下,怎么看情况很差的这次蒙卡仿真,它的失配的参数具体是什么呢?或者,我想请教一下,怎么根据蒙卡结果优化电路呢?

网友B(2023-02-28):
放到mc里波形是错的,open debug波形又正常了,不过电流倒是还保持一致,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C(2023-07-10):
引用 网友B:
放到mc里波形是错的,open debug波形又正常了,不过电流倒是还保持一致,不知道咋回事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我看的是相位噪声 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我看的是相位噪声 很奇怪

不一样的,MC每次计算是有各种参数加持的,opendebug就变成了正常仿真了。可以这样选择单跑这个corner的正常仿真(不是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MC每次计算是有各种参数加持的,opendebug就变成了正常仿真了。可以这样选择单跑这个corner的 ...

嗯嗯是的 就是得这样才可以 谢谢啦

网友D(2024-04-23):
引用 网友B:
放到mc里波形是错的,open debug波形又正常了,不过电流倒是还保持一致,不知道咋回事 ...

我也遇到了,老哥解决了吗,下面那个方式创建的corner在debug environment中跑出来的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老哥解决了吗,下面那个方式创建的corner在debug environment中跑出来的会有什么区别吗
...

忘记是对应哪个事了,我这个是因为开了个dc match仿真类似,干扰了计算结果,导致的错误xl和l不一致,这个是个bug可能,很难发现。

如果不是设置这个话,差别的话,可以再看看仿真器选择的是不是同样的仿真器(aps spectre 之类的),精度啥的。

另外重点,MC开open debug并不是MC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最常见的不一样,要右键Create 带有mc参数的corner,用pvt的形式跑才是对应的mc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B:
忘记是对应哪个事了,我这个是因为开了个dc match仿真类似,干扰了计算结果,导致的错误xl和l不一致,这个 ...

我碰到的情况刚好完全相反,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错了,我早open debug environment里面仿真出来的结果和mc的这个点的结果是一致的,然后我用create statistical corner保存出来的statistical parameters 的那个corner仿出来结果和MC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MC每次计算是有各种参数加持的,opendebug就变成了正常仿真了。可以这样选择单跑这个corner的 ...

这个保存出来以后仿真结果也和mc的对应点仿真的结果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啊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保存出来以后仿真结果也和mc的对应点仿真的结果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啊大佬
...

Create Statistical Corner 是选择的第一个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 (better performance)吗?

如果还是查不出来,可以把不同方式生成的网表保存到文档里面,用文本工具diff一下,看看哪地方设置有差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reate Statistical Corner 是选择的第一个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 (better performance)吗?

如 ...

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只要池子不变序列不变MODEL不变,仿真结果一样么。问题是第二个就是base on statistial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F(2025-08-12):
引用 网友E:
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只要池子不变序列不变MODEL不变,仿真结果一样么。问题 ...

我这mc有问题的点,用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仿真这个点是对的,open debug也是对的

网友(2025-11-17):
我的open debug environment直接是灰色的。

网友G:
这里有没有像计算noise一样,可以直接看失配影响贡献度的?我这样就可以直接定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没有像计算noise一样,可以直接看失配影响贡献度的?我这样就可以直接定位结果。 ...

ade explorer这里可以直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ate Statistical Corner 是选择的第一个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 (better performance)吗?

如 ...

请问用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仿真和用open debug仿真结果一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mc有问题的点,用Based on Monte Carlo sequence仿真这个点是对的,open debug也是对的
...

你好,我和你也是一样,mc的点不对,debug和单独跑就是对的,请问你后面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