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ocean脚本仿真一次最多只能仿4个电路,怎么增加?

楼主(2020-09-10):
从terminal执行shell程序,用5次ocean命令分别打开5个电路,但实际只仿了4个电路,好像spectre一次只能打开4个,不应该呀?怎么扩展?

网友A:
每跑一个仿真,会在某个路径下生成cdslck锁文件,这个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个数有限制,所以可以将cdslck文件的位置设置到不同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跑一个仿真,会在某个路径下生成cdslck锁文件,这个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个数有限制,所以可以将cdslck ...

   非常感谢!在home下确实有CDS.log、CDS.log.1、CDS.log2等,一直到CDS.log9,原来确实没有这么多,但只有一个CDS.log.cdslck,好像是CDS.log文件最多只能有10个,因为最多仿10个电路就不能仿了。这些文件的位置怎么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在home下确实有CDS.log、CDS.log.1、CDS.log2等,一直到CDS.log9,原来确实没有这么多,但只 ...

设置CDS_LOG_PATH

网友(2022-02-12):
小白请教一下,如果同一个电路拓扑,不同参数的仿真可不可以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