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LDO的相位裕度会随负载电流变化?

楼主(2020-09-10):
为什么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LDO的相位裕度会随负载电流变化?

网友:
负载电流为什么变?因为阻抗在变。阻抗变了,R或C变了,输出极点位置变了,所以相位裕度变了。无论是作为主极点还是非主极点

网友A:
LDO输出端的电阻电容引入输出极点,负载电流变化等效为负载电阻的变化,导致输出极点的移动,从而改变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端的电阻电容引入输出极点,负载电流变化等效为负载电阻的变化,导致输出极点的移动,从而改变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