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ckson电荷泵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批注 2020-09-10  这个经典的Dickson电荷泵,瞬态仿真,理论上四阶电荷泵,输出电压应该是(N+1)Vin,因为有阈值损失,越来越严重的体效应,导致实际的输出远远小于理论,我自己仿的时候,电源电压1v,输出只有2v,这效率也太低了。
我想请教下,这个电荷泵里面MOS管的参数应该怎么设计,电容的大小和时钟信号频率的高低都会对这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对了,我时钟信号给的频率是10Mhz

网友A:
电源电压1V   你管子阈值多少?

网友:
你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仿真解决。。

网友B:
如果以你目前的连接方式:mos管的尺寸决定了你输出电压的损失,尺寸大你的阈值损失相对会减小;电容的的大小决定了你的寄生损耗;时钟频率要结合你的电容以及开关尺寸进行选取,要保证半时钟周期内,电容可以完成充电或者完成电荷再分配。
其实可以考虑改变开关管的连接,这个还是要你自己去发现吧

网友C:
1V,电压都被管子吃了;
如果真要这么低,估计只好去想想类似与四相的那种不损失VTH的结构;
不过那种结构感觉中间的无DC路径的电压太多呢,用起来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你目前的连接方式:mos管的尺寸决定了你输出电压的损失,尺寸大你的阈值损失相对会减小;电容的的大 ...

感谢您的细心回答,谢谢,懂了一些了,我是个小白,刚开始研究电荷泵结构,挺多问题都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V,电压都被管子吃了;
如果真要这么低,估计只好去想想类似与四相的那种不损失VTH的结构;
不过那种结构 ...

是的, 阈值压降带来的影响太大了。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1V   你管子阈值多少?

我还真没注意管子的阈值电压是多少,不过现在明白点了,阈值电压逐级增大,带来的损耗太大了

楼主:
找到一个叫交叉耦合电荷泵的结构,有大佬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荷泵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么,谢谢了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这几个节点电压是这个波形

网友:
pump电容越大,频率越大,带载能力越强

网友(2021-09-24):
你的NMOS管子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2022-01-18):
楼主,你会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跟你当时一样,可以分享一些设计经验吗

网友(2022-05-26):
引用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这几个节点电压是这个波形

楼主,请问一下这种交叉耦合电荷泵的文章有没有链接

网友(2022-09-09):
引用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这几个节点电压是这个波形

请问下这个电路在哪里看到呢?
一般交叉耦合pump的中间不都是短路在一起吗?也就是pmos的输出短接到一起

网友(2022-11-10):
4 阶 Pelliconi pump

网友(2024-05-28):
NMOS连接得不对吧

网友D(2024-09-14):
引用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这几个节点电压是这个波形

楼主,请问你知道为什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知道为什么了吗

好像Dickson原本的电荷泵每级有一个Vt的损失,按Vt=0.7V计算,四级的Vout=Vin+4*(Vdd-Vt)=2.2V,结果应该跟你的仿真结果符合的

网友(2024-11-04):
柯明道的文章里交叉耦合讲的很明白了呀